EE2007里如何把BMP文件加到PCB上做成LOGO?

楼主(2010-12-07):
情况是这样的:
      我找到一个图片,已经转换成黑白的BITMAP文件了;
      然后下载了一个中望CAD软件,新建——>插入图片——>保存为DXF格式的文件
      再到library里新建一个CELL,File——>import 选择刚刚保存的DXF文件 ,只能导入一个白色的矩形,图形却没有了
请教各位大侠,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另外,保存DXF文件的时候,如果选择某些格式,在CELL编辑器里倒入DXF文件会有提示
Warning: Cannot read DXF Fil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Desktop\LOGO\TESTTEST.dxf".

网友:
做logo的简单方法是layout中edit菜单,insert new object

楼主:
但是edit选项里没看到有insert new object 这个选项啊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以为在pads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以为在pads版呢。

Thank u all the s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