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cie x 4 Allegro封装库和所有资料

楼主(2010-12-07):
求pcie x 4 allegro封装库和所有资料,在此谢过了!

网友:
同求  不知你现在有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pcie x 4 Allegro封装库和所有资料,在此谢过了!

如果有PCIE x 16 就可以直接修改成 x 4

楼主:
还没有啊

如果有PCIE x 16 请问楼上XYX365 ,怎么修改成 x 4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啊

如果有PCIE x 16 请问楼上XYX365 ,怎么修改成 x 4的呢?

你先确认好
x4
的线路图的接脚与
x16
的接脚不同之处,再删除多于的PIN这样就是x4 Symbol

网友(2011-01-07):
一个人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