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里面怎么算线的阻抗

楼主(2010-12-07):
如图!!
我想计算高亮的线的阻抗   在pads里面怎样能看出线的阻抗(微带线)
麻烦各位知道的大虾  具体怎么操作  能详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
si9000/8000可以算,SI资料区有软件下载
pads里我也不会,同问!希望知道的给解答一下

网友:
只要将内层的电源或地设置为混合分割层就可以看到了.

在PADS中的层设置的相关参数要设置得跟SI9000算出来的一样

网友:
其实这种显示出来的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