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中如何删除已经铺好的铜和线??????

楼主(2010-12-07):
因产品功能有所变动,需将铺好铜的PCB板重新修改,原理图修改了,但导入PCB中有些元件还在那,我把们他删了,应该是导入新的netlist中也应该用到的吧,而且还有以前的铜和布好的线都还在,怎么删都删不掉,怎么办???
如果只修改局部,新导入的网络表在allegro中的大至形状是不是不变的呀,还是得像新的一样要重新布局和布线呢???
我是刚接触这个软件,有好多弄不明白的地方,弄了一天也没整明白,向各位大侠们请教一下,多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应啊

网友:
看看元件,线段是不是被固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若是被禁固了,怎么解除呢????

网友:
Edit->Properties,右边窗口里选择Symbols,接下来选择目标再Edit Proterties界面下删除Fixed属性,ok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