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自动布线求教问题

楼主(2010-12-07):
   小弟在布局完成以后想自动布线,可是弹出来对话框如下:
   请问下这个是什么情况啊?知道的师兄麻烦告诉下 谢谢了

楼主:
自己帮顶下 ,自己是新手 是不是忽略了相关的东西呢 可是也不明白

网友:
看下文件的命名是不是有非法字符 不能有汉字和空格 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呢 我都看过了  貌似有非法命名的文件夹的错误代码是“3”不是“5”

网友(2011-07-23):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解决方法:1】关掉allegro;
2】把工程下的所有带空格的文件名,用下滑线“_”替换掉空格;
3】重新打开allegro,进入自动布线,Route功能可用。
    That's all!
thank yo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