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生成的DRL文件提示TOOL numbers with no size?

楼主(2010-12-07):
请教各位大侠,遇到一个头疼的问题。用allegro生成的.drl文件,用CAM350 V10.0.1打开的时候提示:TOOL numbers with no size.
按照网上写的教程做了好几遍,问题依旧。郁闷啊。
不知道是不是DRILL CUSTOMIZATION设置的有问题,是应该auto generate symbols还是reset to design?symbol characters那一栏是自动生成的,还是自已填写的?
哪位大侠帮帮忙,十分感谢。

楼主:
就是在用CAM打开钻孔文件的时候,所有的孔都是一样大的。为什么呢?拜托高手回答下。

楼主:
问题搞定了,是NC parameters上有个选项enhanced excellon format没打勾造成的。结果和CAM350不匹配。

网友:
如果导出了.rou文件的话也会这样,就算设置了也没用,感觉是要在cam350里设置的。

网友A(2013-04-13):
enhanced excellon format这个设了 也无用的,还是有错

网友(2013-06-28):
引用 网友A:
enhanced excellon format这个设了 也无用的,还是有错

解决了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