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开关电源MP2467的反馈信号

楼主(2010-12-08):
处理开关电源的时候反馈信号一般是要从输出电容之后单独走一根线回到芯片,如果没有单独走会引起什么后果??

网友:
不单独走你咋走?

网友:
楼主是不是想直接打过孔连到电源层?反馈的是电容滤波后干净的vc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直接打过孔连到电源层的

网友:
楼主能把原理图和pcb一并贴上来吗?

网友:
影响不大,一般

网友:
开关电源电路的PCB设计注意事项:
1、最好按照开关电源的数据手册推荐的布局和布线进行设计。
2、输入输出的主通路一定要明晰,留出铺铜和打过孔的位置,注意电容的放置采用大小大小的放置方法。
3、开关电源模块的布局要紧凑,一字型布局、尽量少打过孔、注意关键滤波器件的放置一定要合理(按照datasheet放)。
4、没有特别要求开关电源及其模块内部的信号互联线都需要加粗,一般加粗到10mil(主要考虑sop的焊盘宽度)以上。
5、关键电流通路:需要铺铜处理、注意铺铜的通流能力和打孔的数量。
6、SENSE路径:远离干扰源和大电流的平面上,不要直接将sense线连接在开关电源管脚,一般采用0.5mm的线连到输出滤波电容之后。
7、GATE引脚:尽量粗而短,远离干扰源。
8、INTVCC引脚滤波:这两个电容为快速波动GATE引脚提供电流回路,对电路的正常工作及其重要,一定要就近放置。
9、开关电源及其电感下面最好不要布其他信号线,如果因为空间特别紧张,开关电源放在电感的背面。
10、开关电源的散热焊盘一般需要打散热地过孔。
11、对于输出多路的开关电源尽量使相邻电感之间垂直放置。
12、开关电源的铺铜要特别注意,不要为了追求大电流采用全连接没有隔热路径而使焊接中存在立片、堆锡、虚焊等现象。
13、对于有的原理图将开关电源的地分成PGND、AGND、GND的作法大家要查看以下datasheet,一般只有一个GND。
14、输入电源的铺铜面积和过孔数量一定要满足电流要求,有的人一味的追求输出,忽略了输入。
15、开关电源比较高的是电感和大电容,一般不要放置在焊接面,注意高度限制。
16、切记遇到开关电源的第一任务是下载datasheet,看一下开关电源的结构、电流大小、sense管脚、推荐电路等,不要想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