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如何设置多次撤消

楼主(2010-12-08):
我是新手,请教一下大家在orcad的使用过程中撤消的次数只有一次,这在画图过程中很不方便,请问一下各位有没有什么设置的方法可以使得撤消的次数能多一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在OrCAD V16.x 都是可以多次undo.  可能是你的版本太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OrCAD V16.x 都是可以多次undo.  可能是你的版本太舊了.

我安装了 Cadence SPB 16.3  但是发现 原理图设计的时候可以撤销 但是在原理图库设计的时候好像不能撤消,还有就是不知道在pcb布局布线的时候能不能进行多步撤消~~~

网友:
沒錯只有"原理图"可以多次Undo.
其實OrCAD capture早期Undo都只有一次, 到後來才有增加多次的Undo. 可能是OrCAD公司轉賣好幾手之後, 不知道哪一家公司有聽見使用者的心聲, 才將多次Undo功能加入.
至於OrCAD PCB我沒有在使用, 所以不是很清楚, 請有在用OrCAD PCB的看官, 熱心的發表一下吧.

网友(2015-05-28):
期待回复,不知道在哪修改。AD是可以设置撤销多少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