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在router中等长时,系统自动换层

楼主(2010-12-08):
如何解决在router中等长时,由于当前层空间不够线打卷,系统会自动打孔换一层走线打卷。

网友:
不要太迷恋自动布线!手动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是 我就是想走动布线  有些总线要等长吗  这个就要系统自己去做了  我不解的的 比如我原来自己走的线在3层 可能由于三层的空间不够打卷了  系统自动引根线打孔换到4层了  我现在不想要系统换层   原因是他走的线太难看

网友:
你可以设置一下规则,比如你只想让他们走在第三层,那你在规则中只设置第三层可以走层就行了

楼主:
多谢  不过还有一个办法是:个网络上设置有限个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