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 导入到cam350

楼主(2010-12-08):
请教一下CAD文档要怎么导入cam350,然后在350中要修改什么吗?

网友:
CAD文档转换成gerber后导入CAM350

网友(2011-02-12):
回复 网友A:

除了楼上的方法外,也可以如下操作:
1 先将结构图另存为最低版本的dxf文件
2 打开CAM350,导入dxf,步骤如下图:

3 此时会弹出对话框,如下图

根据实际需要完成以上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