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个很有意思的电路

楼主(2010-12-09):
那位高手知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电路,可否分析一下其原理。详细点

网友:
是个电流驱动的电流。
R4是用来调节输出电流的。

网友:
不是吧,楼上,你是版主耶,版主等级的人物呀
你现在打开你的《数字电路》这本书,翻到反相器哪一张,仔细看看去!
这就是一个非门嘛!
我手上的这本书《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在第41页,康华光的那本·······

网友:
    对头,确实是反相器,控制功能由T2实现。

楼主:
    看来爱学习的人挺多的,没错.这的确是一个非门,我在门上COPY下来的.但可否详说一下他的原理(越详细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爱学习的人挺多的,没错.这的确是一个非门,我在门上COPY下来的.但可否详说一下他的原理(越详细越好)

    你也知道是门,你为什么不直接看书呢,书上讲的不比别人讲的详细多了吗?
你应该先看书,看不懂的话,在来问别人哪里没看懂
    要不能,别人怎么讲?
我直接去复制一段书上的原话过来?

网友:
    版主说的没错,R4是一个限流的,也是一个电流驱动电路,只不过是门电路而已。这个门电路很好分析的你自己得仔细看看,得自己分析下不要光问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版主就不能错了,这年头,感觉EDA365还是不错的,放到别的坛子上,1年也没人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版主就不能错了,这年头,感觉EDA365还是不错的,放到别的坛子上,1年也没人理你

    反正21ic论坛,半个小时就有回答了
所以我一般都去21ic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我动摇了

网友:
    嗯,反相器,简单!!

楼主:
    书上没有详细的介绍如何实现非功能,我主要是不知道T1与T2是怎样交替工作的,小弟不才还请指点

网友C:
    楼上的都有病?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干嘛总是教训人的口气?人家如果书看的明白,还用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都有病?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干嘛总是教训人的口气?人家如果书看的明白,还用问?

你很叼
    我知道,但我就不说,你能怎么地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
    一个连书都不愿去看的人!

网友(2011-05-03):
这是学习交流区,咋还吵架了呢?淡定,淡定。

网友:
哈哈,好像是戰場!
A=0時,T1的C極為L,T2的C=H,so,T3導通,Y=H
Opposite,Y=L
至于說那些電阻的function無非是保證NPN導通的程度!
以上如有不妥,還請賜教!

网友:
    问啥呀,拉到仿真软件一仿真啥都知道了,要学会一个常用的仿真软件才行,这种电路绝对是小东西!

楼主:
    呵呵,不是我们不看书。且是我看的那本说里也没有详细的说明。其它我是个挺喜欢看书的,只是有问题时比较喜欢与人交流。毕竟书是死的,人的知识和经验是丰富的。但我看了上面你们的回答真是太失忙了!我觉得上面VDAKULAV说得很有道理。。。但有些人素质就太差了。。。难道你就一根据一个问题就知道别人看书吗?我觉得有点好笑。。。。

网友:
    這是一個TTL(推挽式電路)
    分析如下:
    (1)
if A=0,then Y=1.
    原因:A=0,Vb1=0.7,使0.7<1.4(Vbe2+Vbe4=0.7+0.7),所以,使得T2,T4截止。這個時候,T3的基板電壓(Vb3)將經由5V->R2供應,因此,T3導通。因而可以求得Y=5-07-0.7=3.6(3.6V可看做是高電平)
    (2)
    if A=1,then Y=0.
原因:A=1, 使得T2、T4飽和,T3截止。因此Y=Vce4=0.2V(0.2V可看做低電平,數位上判別為Low). T3截止原因,是因為Vb3(Vb3=Vbe3+Vd=0.7+0.7=1.4)<Vce2+Vbe4=0.2+0.7=1.4
希望對你有幫助,如有解釋錯誤的地方,請指正。

网友:
    我劝楼上的各位多些耐心,
    我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一个问题是看看书就能解决的,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