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7里面的原理图,使用package功能之后电阻的value显示变化了

楼主(2010-12-09):
本来放置电阻电容的时候都是把value设置成这种格式:3K3 10K 100R 49R9 这样子
然后使用tool-->package功能所有的电阻电容显示都变成了3.3Kohm 10kohm 49.9ohm这样子
因为本来的3K3 10K 100R 49R9  这样可以直接把value的文本放到电阻的symbol 矩形框里,看起来很简洁
但是现在的话value变得很长,超出电阻symbol矩形框很多,很难看,也看的不清楚

而且连pin number也显示出来了,现在的原理图就是一团乱糟糟的数字+字母

特来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解决呢?
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XDATABOOK

多谢回复!
不过我是想把这些pinnumber消除掉,在display里面把pin number的钩去除还是会显示
因为这些个1 2pin number在电阻电容旁边显示出来很难看
请问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在库中把你的pin number勾选掉,在dxdesigner中设置不显示pin number就不会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