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ADS09地复用MAKE RUESE时的问题求救。。。

楼主(2010-12-09):
    情况比较复杂,首先PCB图(未走线)是从别人手中接过来的,DECAL库也是从同一个人手中接过来的。其中要做一部份DDR的复用电路,且是不同板之间的复用;首先我在SETUP_LAYER Definition里把两块板子的层定义改为了一模一样(特别说明:第一层为NO PLANE ;第二层地层混合层,第三层电源层混合层,第四层 NO PLANE)。然后,做复用电路,当复用到未走线板时,报告错误如下:
WARNING: Layer association mismatch (Layer 2)
   Silcscreen for Layer 2 in Design: 29 SS Silkscreen Bottom
   Silcscreen for Layer 2 in Reuse:  not assigned (ignored)
WARNING: Layer association mismatch (Layer 2)
   Paste Mask layer for Layer 2 in Design: 22 PM Paste Mask Bottom
   Paste Mask layer for Layer 2 in Reuse:  not assigned (ignored)
WARNING: Layer association mismatch (Layer 2)
   Solder Mask layer for Layer 2 in Design: 28 SM Solder Mask Bottom
   Solder Mask layer for Layer 2 in Reuse:  not assigned (ignored)
WARNING: Layer association mismatch (Layer 2)
   Assembly layer for Layer 2 in Design: 30 SM Assembly Drawing Bottom
   Assembly layer for Layer 2 in Reuse:  not assigned (ignored)
WARNING: Stack mismatch (Decal BGA84-32-1509E)
   Default pin stack for Decal BGA84-32-1509E in design
   Default pin stack for Decal BGA84-32-1509E in reuse
WARNING: Stack mismatch (Decal PROVIA_22_10)
   Default pin stack for Decal PROVIA_22_10 in design
分析:
LAYER 2为混合层
其设置界面如左边并无association选项,只有当其为NO PLANE时才有associaton图标。可如上报告中为何说我的LAYER 2没关联?真不知道到哪里去设置这一项;
外加我的库是从接手板子的人手里考过来的,为何又报封装不匹配?
这个问题困惑好多天了,一直没解决,忘高手帮忙一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
正常警告,可以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复用后,部份电路的走线消失了,并没有完全复用过来?怎么办呢?

网友:
看看规则修改一样试试!
复用用时尽量原理图也是copy的要不然可能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