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PU的地址线为啥不是从0为开始的?

楼主(2010-12-09):
见图

新建 BMP

楼主:
发图老是看不清楚啊

网友:
    这个跟CPU有关系,当32位接口接16位外设时,这种CPU会按这样的顺序组织数据。类推一下,如果接8位的外设,那么数据总线应该是DATA[31:24].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如果你有100个箱子(0-99),你一次拿8个箱子,第一次你拿的是0-7,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起始编号就好了0x00(0),第二次你就从第8个开始拿了吧(8~15),这个时候起始编码是0x08(8),第三次其实编码是0x0F(16),如果你把这些16进制的数换成2进制的话,你会看到最低位编号没变换,根本就不关心。你问的问题,跟我说的这个例子很接近,自己再想想。

所以数据线是16bit,是从ADD1开始
    32bit是从ADD2开始,
CPU的最小操作是1个byte 8bit.

网友(2011-06-01):
    3楼、4楼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