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启动弹出字体转换问题处理

楼主(2010-12-09):
各位pads高手可否教一下如图弹出的画面如何处理

楼主(2011-01-14):
怎么没有人回答呀,你们没有人遇到过吗。可否指点一下呀。谢谢各位啦!每次打开时都要弹出,好烦人呀!!!

网友:
    不去管它,没有大碍

网友:
    没有关系 字体不碍事的

网友:
    是字体的问题,不影响板子的性能,不过最好把你要显示的字体改一下。

网友:
    哦,是LOGIC里面的,不影响的,我一般都不理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