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做网状铜皮呀!!

楼主(2010-12-09):
怎么样做网状铜皮呀!!就是铺铜,铺出的是网状的铜皮,在线等待>>>

网友:
Hatch grid设为3倍的线宽值.

如灌铜线宽为5mil.则Hatch grid设为15或以上

网友:
tools---options-----grids----把铺铜的格点设置大一点的就OK乐

网友:
铺铜的时候,一个设置5  一个设置10就可以,

网友:
软件是按照Hatch Grid为均匀间隔画水平和竖直线来填充铜皮的

线宽=Hatch Grid时,相邻两个线正好各自覆盖住一个Grid的一半,形成实心铜皮
所以,是要显示实心 还是显示 网格,你只需要控制好线宽与HatchGrid的大小比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