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IN-pair问题请教(16.3)

楼主(2010-12-09):
有哪位大侠知道allegro16.3怎么针对VIA来设置PIN-PAIR,一般都是PIN-pin,但是有的时候NET会分叉,这样我想设置VIA-PIN的PIN-PAIR就不会了,请大侠不吝指教

网友:
    一般来说,即使Net分叉,需要考虑的也是两个管脚之间的线长,怎么会需要考虑Pin-Via之间的线长?在什么地方需要这种要求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要管控主干线的长度不能超过多少,或者分支线的长度不能超过多少的时候就需要这些啊,就相当于需要分段等长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