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飘亮的接地过孔怎样作成

楼主(2010-12-10):
那位高人知不知道这么好看的接地过孔怎么作成

网友:
呵呵,进布线模式,选择地网络(Gnd),边走线边加Via就行了。

网友:
其实用复制的模式也可以

网友:
teardrop也要选上

网友:
格点先设好

网友:
难道不铺铜?

网友:
很漂亮吗?
完全是乱来
这块板子要是我们经理看到了,他会直接扔进垃圾桶里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位高人,能说说你们是怎样对大片的地铜箔打贯通散热孔的么?望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打完孔要铺铜的。

网友:
添加VIA,然后选上自动添加泪滴,应该效果就出来了

网友A:
我不是什么高人

只是,我曾经在一块板子上,因为多打了5、6个过孔而被骂的很惨

像这块板子,打这么多的空,严重的影响板子的强度,
给PCB生产带来很大的无必要工序。
而且,最重要的地方是,我看不出这样打孔,对散热能起到多大的好处
这块板子最热的地方,肯定不会是这个打孔的地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每个板子的要求不一样,考虑到各方面,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也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没必要搞那么多,随便打个5 到6个就可以了 ,你们做板真是太讲究了

网友:
能过足够大的电流就行了,,打多了不好》》》》机械强度和加工上都不好。。

网友:
主要要看电源芯片的参考PCBLAYOUT,电源芯片内部的地孔要多,回流没有瓶颈,外面的过孔要看你做的是几层板。多层板有些时候就没必要这么多孔,关于为什么可以做的那么漂亮,以上方法都可取,但是用格点是最快也是最美观的

网友:
实现的方法楼上各位都说了,其实没必要在大面积空白区域打这么多孔,还会增加制板成本

网友:
其实我们打孔主要有一方面也是为了散热用,但我也不喜欢打那么多的孔,尤其是在多层板的时候,有单独的电源层,要是打的孔多了会把电源割断。

楼主(2011-01-14):
谢谢大家,我们这里对EMC及ESD方面要求非常严格,其它测试项目也多得要死。这是我们总工要求这样打孔的。他可是个高人。应该有它的道理吧????

网友:
你们的那位总工实在是太高了.

网友:
这种板子只能看看用,没有一点实用价值~呵呵

网友:
孔打太密了  不推荐使用

网友:
感觉不出来漂亮

网友:
各位说的,都各有道理,但楼主的地孔确实有些多。

网友:
好多孔啊,。。。。真是孔多不要钱啊

网友:
这样加VIA实在是费时费力不讨好!基本没用!要散热不需要这么多孔!要载流也要大孔!说不同啊!

网友:
打孔太多了,太密了,根本不实用。板厂也会很麻烦,会骂人。

网友:
    孔和孔的距离有限制吗?7mil怎么样?

网友:
    有必要加這麼多的via嗎?感覺效果不彰又浪費錢。

网友(2011-02-15):
    增加这些孔主要是为了散热和最短回流路径.
    但同时应考虑到PCB加工.

    通常100-200mil加一个过孔就够了.在关键信号,如时钟线,复位孔换层打孔处多打一两个GND过孔,滤波电容供电端和地端多打GND过孔.

整板的GND过孔应综合考虑性能和加工.

网友:
楼上的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什么高人

只是,我曾经在一块板子上,因为多打了5、6个过孔而被骂的很惨

你不会骂回去啊,多打孔,没坏处。

网友:
    可以自动打等间距的过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