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2005 LAYOUT里几个RULE的问题

楼主(2010-12-10):
请教几个RULE设定的问题,我看了现有的几个教程都没有找到答案
如上图所示:
1. 这个地方是设置什么规则的
2.我这里都填“0”好像没出现什么问题
3.这里的“drill"和“via"有什么不同

再加一个问题,4. 这里的“SMD”是指什么,和“PAD”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design RULE主要功能是设置间距规则

网友:
你可以这样理解:
1,2那里面是设置盲埋孔的一些规则啊什么的,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板子大部分都是用的通孔,很少有接触盲埋孔的,所以你在那里面设置什么都不会有影响
3,VIA是板子上我们打的那些小孔,DRILL是本来元器件自身的孔
4,SMD跟PAD其实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一般设置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以SMD作为基准,因为任何焊盘的外面一圈还是会有一圈SMD的

不知道这样解释是否合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