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关于网络表的生成和导入的问题

楼主(2010-12-10):
一个PCB板,只改了原理图的一小部分,在重新布PCB板的时候布局应该是不动的,只在重新布线就可以了,应该是这样的吧?????
就是说我想以原来的PCB板为模板重新导入Netlist,整体和上原来的差不多,但是我在重新生成Netlist时,要怎么设置才行呢,或者说在allegro中导入Netlist时应该如何设置才能保留原来的布局呢????
小弟是新手,刚刚接触这个软件,请高手帮帮忙吧,

网友:
只要主要器件位号不改变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位号不改才行啊,难怪,我重新编号了,所以新生成的就只剩下几个元件了,谢谢指点,我先改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