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引一个分岔线出来?

楼主(2010-12-10):
如图所示,一根线,我想引出一个分岔出来,这样,尝试那种走法更好看。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没法停住。。。

楼主:
是那个设置没设置好呢?

网友:
应该是你那根网络已经走好了的原因。
可以试着将原来走好网络删除一小段(这样的效果就是这根网络走线尚未完成),然后再分叉走。

网友:
每个都有自己的习惯吧

网友:
在router里有这样的一个设置:Allow loops when rerouting,把它选上,就不会消失了!希望这个方法对你有帮助!

网友(点评):
恩,不过我的pads2005没有这个功能,郁闷

网友:
5楼正解,重复走线那功能打开,你想怎走几次都行

网友(2011-12-26):
在LAYOUT里面就是删除终点的一段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