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Latium Design Rule

楼主(2010-12-10):
什么是Latium Design Rule?以前检查错误只有错误数量,没有下边那两行字,今天一个新板子,检查的时候有时候会有。
是不是器件间的焊盘间距不满足clearance设定的最小间距,就会有Latium Design Rule exsit?

网友:
回复 网友A:

High speed design rule check

网友:
之前有帖子jimmy这么说: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132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