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旋纽里面的铜怎么铺

楼主(2010-12-10):
我有一个旋纽,我用DXF导入进去,但是我需要2D勾画出的里面都铺铜,怎样解决呀,谢谢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6774-1-1.html
我没法给你演示,下载这个资料在第75页看看应该有用。(导入dxf到封转中)

可以的画把旋钮做成pcb封装免得以后麻烦

楼主:
但是还有个问题,我2d图里面包围的铜都是网格状的,怎样改成全部都是铜的那种,谢谢

网友:
把铜的格点改小,小于设计的格点就行。或者加大设计格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