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转换成PADS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12-10):
请救一下那位高人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没遇到过。
新建一个原理图(空白)吧转好的图复制粘贴过去试试

楼主:
这样可以,但仍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移动元件是需要CTRL+E才可以(不能直接移动元件。。。)

网友:
将Protel转为Dxdesigner的原理图
我一直这样转,没有遇到过楼主的问题
但需要仔细检查symbol的属性,看是否有属性错误和遗漏
Device、PKG_TYPE、Part这三个属性参数值一定不能错,不然网表就全乱了

楼主(2011-01-14):
谢谢大家,可我只用PADS。没有用过Dxdesig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