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创建--offpage 符号?

楼主(2010-12-13):
想创建自己的off[page 符号

网友A:
Create Library, Add New symbol.

楼主:
实在不好意思,还是没找到Create library这个菜单项。

网友:
Create Library 意思是說"增加一個新原理庫".
其實也可以開啟舊的你常用的原理庫, 然後 [New Symbol].

使用的時候, 記得將原理庫加進來.

楼主:
谢谢!能否再请教个问题,在出BOM时怎么将page number 加进去?遇到高手就趁机多问个问题

网友:
[在出BOM时怎么将page number 加进去?]  不明白你的意思,可否解釋說明你想要的BOM格式.

楼主:
例如:BOM 通常有:
reference number  :  part number  :  value  ; description  等列
我想再加一列: schematic page 表明这个part 在原理图的第几页。
还有采用Orcad+Allegro做设计,用那个软件出BOM更好呢? Orcad 还是 Allegro ?

网友:
關於[Page Number 加到 BOM 裡面] 應該是沒有辦法. (因為 Part 的 property 裡面沒有此參數[parameter] )

但是還是有變通的方式,例如一次只產生一頁的BOM(有多少張原理圖就要產生同樣數量的BOM. 先選一張原理圖, 參照附圖裡面的圈選產生BOM 即可). 或是用號碼來決定.

用號碼來決定方法, 這是比較直接的作法. 將所有PART都用千位數來表示, 例如 R1201,C1502,U1401 末二碼為流水號,前二碼為頁數. R1201在第12頁, C1502在15頁. 當然也是可用百位數(原理圖不超過9頁).  1個頁裡面通常同類的PART不會超過99個, 所以流水號只用末二碼.

有關Allegro, 我沒有用, 所以"四不一沒有".        (不知道.不清楚.不明白.不要問我.沒有答案.   哈哈~~~~)

楼主:
感谢你耐心且细致的回答,万分感激。

网友(2011-01-14):
先学起来~

网友:
1楼是好人哪!

网友(2011-05-19):
引用 网友A:
關於 應該是沒有辦法. (因為 Part 的 property 裡面沒有此參數 )

但是還是有變通的方式,例如一次只產生一 ...

元件标号与页码关联是如何实现的?大虾指条明路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樓上的大虾,[元件标号与页码关联是如何实现的?] 請將您的問題說的更具體些,例如您希望怎麼做?我才有辦法幫你解決。

网友:
用號碼來決定方法, 這是比較直接的作法. 將所有PART都用千位數來表示, 例如 R1201,C1502,U1401 末二碼為流水號,前二碼為頁數. R1201在第12頁, C1502在15頁. 當然也是可用百位數(原理圖不超過9頁).  1個頁裡面通常同類的PART不會超過99個, 所以流水號只用末二碼.

就是这个是如何做到的,不会是手工一个个修改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作法請參考下方圖片

网友C(2011-10-20):
引用 网友A:
Create Library, Add New symbol.

你好,我用的版本是15.7,按你所说已经在library中建好了双向offpage(以new symbol形式建立),但是在画原理图加载library准备调用时却没有,该怎么处理?在线求解答,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用的版本是15.7,按你所说已经在library中建好了双向offpage(以new symbol形式建立),但是在画 ...

操作步驟請看圖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操作步驟請看圖片

终于搞定,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