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面板铺铜的问题?

楼主(2010-12-13):
   向 大侠们请教一下,在利用allegro16.2做双面板时,怎样进行大面积的铺铜啊,将没布线出都铺铜(GND) ,具体是怎样设置的啊?

    还请赐教,多谢了!

网友:
在shape中添加形状,在option中指定网络

网友:
根据整板形状,选择shape形状铺铜,制定网络,去孤岛铜

网友:
有没有更具体点的做法。初用ALLEGRO,自学较慢懂。请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