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2 的PCB convertor怎么不好使?

楼主(2010-12-13):
    转换protel99格式的PCB的时候,自动关闭了

楼主:
    用9.1就可以转换了
    可是9.1不能打开9.2的文件了,郁闷

网友:
    可能是计算机的原因,我的也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可是9.1就可以转换啦,不是计算机的原因吧

楼主:
    是不是9.2的bug
或者没有creck好?

网友:
    建议你不要用9.2的转,用9.0的就好,再用9.2打开就好了

楼主:
    那我的电脑上还要同时装9.1和9.2啊

网友:
    不用,网上有独立的转换工具。你找找

楼主:
    9.0的转换工具网上有独立的吗?
网上我只看到有4.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