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强人,焊盘为什么空心了?

楼主(2010-12-13):
 点击SETUP/DRAWING OPTIONS/ display plated holes  为何左边这个贴片排插空心了?又不是通孔类的焊盘,按道理应该和右边这个排插一样的显示pin脚啊?问题出在哪?求高人点拨!谢谢!! 这是我的选择状态

楼主:
高手隐而不语,悲剧啊

网友:
高手们是没有看到吧,你不能这么感慨啊

网友:
    要么是软件问题,要么是库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库问题

网友:
    把焊盘贴出来看看

楼主:
    重新做了一遍封装,ok了,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问题出在哪里还是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