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才能把焊盘盖上绿油

楼主(2010-12-13):
如题  急!!!!

网友:
最不容易出错的方法:
生成Gerber后在CAM350直接修改阻焊层

网友:
软件里面弄不了吧。只有用文字来标识一下,CAM350咱也熟。

网友:
想问下为什么要将焊盘盖上绿油呢?出于什么考虑?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
将焊盘直接改到丝印层去就OK了

网友:
试试在阻焊层添加相应的“填充区”

网友:
没有用的
了解一下制板流程就知道了

网友:
用阿狗就好用多了!

网友:
我认为可行,如果焊盘全上绿油,就在阻焊层不勾选焊盘,如果针对单个元件,可以在元件属性增加 cam.solder.mask项里adjust的值(value)改成负焊盘的尺寸就行,如果是单个焊盘就在焊盘封钻里增加solder.mask,将焊盘的尺寸设为0

网友:
直接在不用的焊盘上铺上白油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