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敷铜。。谢谢!谢谢!再谢谢!

楼主(2010-12-14):
好多PCB敷铜是一块区域一块区域的,如:FPGA。。为什么不全敷呢?
究竟什么地方需要敷铜,什么地方又要避免敷铜?还是我理解错了?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也不太懂,大概是屏蔽、加大电流等要铺铜吧。

网友:
不同类型的板子有不同的铺法,全铺容易出现碎铜

网友:
一般情况下在焊接面铺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还想请教一下,碎铜具体是什么情况?
在百度上找全是“碎铜茶”。。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顶!
看了几块板子,都是这么个情况。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屏蔽因该是一个原因;
不过我看有资料说,电流大不能敷铜,说是铜受热会变形。。
谢谢参与!共同学习!

网友A:
碎铜就是指那些很小块的铜皮,比如说在两条走线之间有一小块地铜皮,没有过孔也没有pin和它连接。如下图 这样的话,容易造成干扰,出gerber的时候可能会跑不过。一般铺铜时不会留这样的一小块铜皮,都会删掉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屏蔽因该是一个原因;

电流大的地方正应该铺铜,同时打上一些过孔,这样可以散热比较好,电流大的地方一般热量多。同时也可以减小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这个解释很有说服力。顶。

网友:
这个东西要看实际电路了,我个人认为没有决对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不能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供大家学习。谢啦!!

网友:
只能争对实际电路实际对待,你这个问题好像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随便举几个,一个两个的,大家看看!

网友:
晕,你这人真逗

楼主:
回复 网友D:

O(∩_∩)O哈哈~看你贴的头像要比我逗啊!!

网友:
这个确实要根据不同电路不同分析的。比如说做功放(音响)的板,不能全板铺地,不然会有干扰,杂音。又比如说,有一种电源芯片,它有一个很大的地pin,必须给那个pin铺上铜皮,因为那个pin散热量很大。有很多pin脚的接口通孔器件下面最好不要铺GND,不然散热太快,造成焊接不方便。总之要根据实际要求来弄,多看布线要求……上面都写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o   了!thanks!

网友(2011-03-21):
引用 网友A:
碎铜就是指那些很小块的铜皮,比如说在两条走线之间有一小块地铜皮,没有过孔也没有pin和它连接。如下图这样 ...

那不就是死铜了嘛,铺一块死铜在上面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2020-07-29):
没图没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