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Designer6 生成眼图分析的问题

楼主(2010-12-14):
我用siwave对2根差分线做了一个S-parameter仿真,然后把.snp文件(这里是.s4p)导入到Designer,想进行眼图分析,但最后analysis出不来结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自己怀疑可能.snp文件有问题。
希望高人能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
工程文件:
Project1_Designer6.rar (8.03 KB, 下载次数: 49)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跑起來正常,眼圖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起來正常,眼圖也可以。

你是说直接拿我的文件跑,一切正常?
我怎么就不成功呢?
请问您改了哪点的吗?

楼主:
原来好像真的要弄在同一个文件夹里面才行。
我把2个设计文件,还有生成的s4p文件都放在同一个全英文路径的文件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