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如何删除电源层和地层

楼主(2010-12-14):
      如题 小弟新手  请问如何删除电源层和底层  在设置层叠结构的地方不能直接删除哇  他说不能删除电气特性的层

网友:
    把那一层所有的线删除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好的 谢谢了哈

楼主:
    不行啊 我那两层根本还没走线呢 只是进行了 edit-》split plane-》creat

网友:
    平面有电气属性啊?
    GND^POWER

网友:
    把所有属性的东西都删除,线 孔 什么的打开层能看到的都要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