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带框?怎么去掉?

楼主(2010-12-14):
    不知道按了什么快捷键 变成这样了:

网友:
显示颜色的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是显示颜色的问题  丝印和19层的字都是带外框的 而且他们的颜色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text”带框了的话,应该是按了X键,X:TEXT文字外形线显示切换

网友:
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