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D9软件 中 手工制作PCB封装时 ,有引脚阵列功能吗

楼主(2010-12-14):
如题;
            在制作PCB封装时,可以先做一个引脚,然后阵列多个引脚吗   急!

网友:
    有的, 这图标。
例先做好一个焊盘,复制选择焊盘中心做参考点后点这图标,设置间距等...

网友:
    还是看看这帖子吧:
Altium怎么做异性焊盘?做BGA时,怎样按矩阵摆放Pad?
https://www.eda365.com/forum-view ... -fromuid-585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