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导入导出subdrawing问题求教

楼主(2010-12-14):
我本来画了四层板,可是老师让直接画两层板,不要电源层和地层。
问题1: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把电源层和地层去掉啊?在层叠设置里面不能直接删除带有电气特性的层。

然后我在原来的图里里导出subdrawing,在find里面把所有的全部选上了。新建了一个图,再导入刚的subdrawing。结果那些原来在网表里有电气连接的引脚在新的图里一连接就是DRC报错,就像没有电气连接一样,我重新导了网表也不行。

问题2:我这个是不是哪点是错误操作啊

以上两个问题 谢谢了哈

楼主:
自己顶下  求教达人帮我解决下。。。哎

网友:
没有电气连接是因为你导sub_drawing不对,在导出sub_drawing(包含有元件)是要在options处将Preserver Refdes打勾, ,在导入sub_drawing时也要在options处将Assign Refdes打钩,。这样应该就有网络了。还有你这样的操作很容易出现问题,导sub_drawing最好是层数相同之间的PCB互导,不然容易报错。如果板子不大的话,建议重新做一个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呢 谢谢哈  我试了 确实是这样的 呵呵 我等了两天这个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