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Re-backannotate

楼主(2010-12-14):
    怎样在AD里面backannotate呢,我的做法是现在PCB的Tool->annotate,选择的第4种排序的方式。让所有的PCB上零件重新排序以后,project->compenent link, update以后,PCB至此完毕。
    转到SCH这边,貌似找不到相关的选项,于是选择Tool->Force All schematic backannotate. sch里面的的designator有改变,但是还是无法与PCB同步。
    哪位DX知道相关的操作步走,还请告知下,非常感谢
    貌似也可以从SCH同步到PCB(但是很少有人这么做@~@),也请告知下
    谢谢了

网友:
    先在compenent link对应好元件,这样对应起来方便,不会错,要是先排序了,有些无法自动对应的就要一一查找了。然后重新排序元件-》Design » Updata ......最后在原理图中Tools -》 Back Ann......选择相应文件目录下的.was文件,然后设置更新。(现在这电脑没安装AD,只能大致说下,也可以在论坛里搜搜,有关于反向标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