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自动fanout出来怎么是这个样子?是设置问题吗?

楼主(2010-12-14):
(图片)

网友:
是设置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啥问题?答出来了加分,没答出来说明你乱讲,那我要扣分哦

网友:
    应该是扇出模式的选项不对,自己找找把!
默认不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样的设置,fanout板子中 其他的BGA是好的,就这个不行

网友:
    看到很多都是90°扇出的,看下设置的扇出角度。

网友:
    偶也遇到了类似问题,ddr2扇出一杯具,规则设定没有问题,偶硬是手工改的啊。期待高手现身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设置角度的选项啊,我用的是15.5版本

楼主:
    期待高手出现啊

网友:
    应该与规则设定有关系,本人一般在扇出前不添加任何规则,除了添加孔以外,如果在扇出前设置了线宽线距的规则,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设置问题,看看这个fanout的help吧,里面说得很清楚

网友:
    设置PIN-VIA SPACE,

网友:
    使用默认就可以了,不必去改他的参数

网友(2011-04-06):
    是设置不对、

网友:
    fanout方向乱了,这个是设置问题。fanout时候用默认设置了就好了,或者手动指定45等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