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Dxdesigner同时用于Pads Layout和Expedition?

楼主(2010-12-14):
问题,如题:
    那个版本的pads或EE,能让Dxdesigner画的一份原理图,即能交叉连接Pads Layout?同时也能交叉连接到Expedition
这样就可以实现,简单的板用Pads画,复杂的板用Expedition画?

楼主:
今天新装了Pads9.2,看见里面Dxdesigner建立功程的模板有两个:
1.Expedition
2.Netlist(Pads)
应该可以实现一份原理图,前向标注到两种PCB工具里面
先实验一把,看能否实现

网友(2011-05-02):
使用该方法使用exp不能用ces

网友(2012-11-21):
楼主的实验结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