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在贴片电容的焊盘上打过孔么

楼主(2010-12-14):
起滤波作用的贴片电容在BGA里面出现的太多了,布背面影响到布线,可以将GND或者VCC的过孔打到焊盘上么,谢谢

网友:
可以,但一般不这么做。

网友:
可以打孔,但是最好不要这样做。如果手工焊接,没有影响,但是如果采用机器焊接 ,打孔的焊盘 ,焊锡就漏掉了,容易造成虚焊。

网友:
我以前干过,机器贴片焊接时,锡膏一融化,焊锡就被吸到过孔里去了,很容易虚焊。可以适当把孔往焊盘边上挪,同时用尽量小一些的过孔,适度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