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显示网络名称或者是快速高亮一组网络

楼主(2010-12-14):
比如,我要高亮D0-D15这15条网络,应该怎么操作会快速的将这15条网络高亮显示出来,或者直接可以看到网络名,不用一条一条的去点,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我要高亮D0-D15这15条网络,应该怎么操作会快速的将这15条网络高亮显示出来,或者直接可以看到网络名,不 ...

Name filter 这里使用
*

?
配合就很快速

网友:
打开约束管理器,选中你要的网络右击select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