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生成网络表的时候,如果元件的引脚名相同,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此问题?

楼主(2010-12-15):
orcad生成网络表的时候,如果元件的引脚名相同,就不能生成网络表,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此问题?

网友:
在建庫的時候,OrCAD就會提醒有重複的PIN NAME或是PIN NUMBER,如果不理會他,當然會在生成網絡表的時候出錯。

如果原理圖的庫不是自己建立的,就沒辦法預防,只好看Session Log裡面的提示去修改庫,然後再去生成網絡表。

楼主:
在编辑元件的时候,如何用EXCEL的自动增加序号功能,然后复制、黏贴过去?(将name改为B1_I/O1、B1_I/O2。。。。)

网友:
在编辑元件的时候無法使用COPY方式(from EXCEL, PDF)去修改 PIN NAME.

建議: 使用New PartFrom Speadsheet 方式建立 part. 它可以完全使用 copy 方式將 pin name, pin number, Type, ...... 由 EXCEL 或 PDF  COPY 過來(可以一整列的COPY). 一次就建立好所有的PIN, 然後再次進入編輯元件, 去調整 PIN的位置 和 part的大小及 添加part的外框, 這樣比較能避免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