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好的PCB图在X,Y方向翻转了,可以不翻回来吗

楼主(2010-12-15):
厂家能明白吗,做出来的效果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xy翻转就已经错了,电路肯定不能用了(若是电路很简单,没有IC等多引脚之类的封装,只有电阻电容之类的倒是可能能用)。如用的SO4芯片封装,x翻转后,你怎么才能把芯片按引脚位置贴到板子上?

楼主:
    看来翻了还要还原。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