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端并联端接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0-12-15):
在一些双向信号里,都要求驱动的时候把并联端接关掉,接收的时候把并联端接打开,一直不明白是为什么?
如果一直把并联端接打开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你说的是DDR2/3 ODT信号了.

你理解一下信号为什么需要端接,端接的位置。

然后你在考虑 读 写操作分别端接的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是DDR3的ODT信号。
端接一般是为了减少信号反射吧,源端用串联端接,终端用并联端接。

如果源端也有并联端接,会有什么后果吗?

网友:
端接的原因是知道了。

那么端接的位置呢,放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吗?或者说在你的总线上挂一些电阻。。。

网友:
由于反射现象的存在,信号传播路径中阻抗发生变化的点,其电压不再是原来传输的电压。(阻抗增加有限值、减小有限值、开路(阻抗变为无穷大)、短路(阻抗突然变为0)。
)这种反射电压会改变信号的波形,从而可能会引起信号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