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输出钢网文件和坐标文件

楼主(2010-12-15):
如何输出钢网文件和坐标文件

网友:
    钢网文件就是paste maske。 坐标文件就要看你用什么软件了。 pads中是 TOOLS/ BASIC SCRIPTS 下17项。多看论坛。里面有的!

网友:
    pads中是 TOOLS/ BASIC SCRIPTS 没有17项怎么办,里面所有的项目点击都没有反映是怎么回事拉?多谢指点

网友:
    钢网文件和坐标文件是否是一样的?我导器件的坐标文件的话是直接在File ——CAM  Plus (会跳出一个窗口) 然后在Part  里选择SMT  在output 里面选择Dynapert   Promann 接着点击run就可以了(保存的路径是在你装软件的路径中,点击Run的时候会跳出窗口)
不知道我说的这个能不能帮到楼主

网友:
    坐标文件输出:TOOLS-BASIC SCRIPT-BASIC SCRIPTS-选择EXCEL Part List Report-点击RUN,再保存即可;
    你说的钢网文件不知到时哪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估计他要表达的是钢板

网友:
    钢网文件就是paste maske,贴元器件的时候要用到这个。

网友(2011-05-15):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方法到处X,Y坐标的话,导出的只是元器件封装的原点,并不是贴片的中心点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把元件封装的原点设置在元件中心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