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地孔打成花孔?

楼主(2010-12-15):
  以前打过花孔,现在忘了怎么弄了,哪位大牛指点一下,谢谢啦

楼主:
谁来帮个忙。。。。

网友:
设置的问题,吧实心孔设置成花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忘了怎么设置了。。。改了半天设置都不对

网友:
点击铺铜线,编辑铜线属性,里面有已设置,把它取消即可

网友:
在tool\option\thermals中设置!

网友:
在敷铜设置时设置成四十五度敷铜,而且要覆盖PAD

楼主:
按照huqiming588的方法 ,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tool\option\thermals中设置为 diag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