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元件摆放不上去

楼主(2010-12-15):
我在摆放元件时有一个元件放不上去怎么办,点的时候能看到,但是执行OK的时候就不见了,命令窗口提示:
Placing J6 / CONN SOCKET 6_2_UFL1P9MM_MMS_CO / UFL1P9MM .
Select elements to place using tree view.
E- (SPMHGE-82): Pin numbers do not match between symbol and component. Run dev_check on device file for more information.
封装和元件的管脚数不一致,两个功能引脚,另两个是起固定作用的,这个应该没问题的.
若是按照提示运行dev_check 这个文件,查看结果是:There were no legal device names found.

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弄了,不知道是哪里不对,导致了元件摆放不上去,请高手们指点,多谢!!!!!!

楼主:
提示说让运行dev_check ,可是这个dev_check在哪里找呢,在安装目录下只有dev_check.bat这个文件,点击运行后的结果是上面说的那个提示:There were no legal device names found.    这样看来,Run dev_check.bat是不对的,后缀名不一样,我要怎么解决这个元件摆放的问题呀??高手们,快来帮帮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