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让板板连接器无误差对接,坐标对齐?

楼主(2010-12-15):
    做了底板和上面的子板,通过接插件对接,底板用贴片排母,子板用插孔型排针,所以不能直接对两个板子接插件的PIN1脚的坐标,只能对齐component body center,记得建封装的时候有选项是以PIN1为origin还是symbol center为origin可以选,这里只能选symbol center。以下以双排插针为例,allegro版本15.7。
做package的时候如果放pin的时候没有精确算坐标,则建好封装后可MOVE,选中元件,pick origin用命令x 0 0,放到x 0 0保存.
    pcb editer中place (x 0 0),find 选symbol,option选body center 然后放到对应坐标。
    其它可参照坐标计算放接插件。
    这里有几个问题,放元件的option有sym origin和body center 之分,它们有什么区别?sym origin是user可以在建封装时自己定义的?body centercadence软件自动为你计算得到的?如果是自动计算得到的那如果是不规则的封装(不对称),它又当如何解决?
    还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或分享你的经验,谢谢!

楼主:
    画封装的时候 body center是不是软件自动算出的?怎么样让body center和symbol origin重合?

网友:
    画好封装后,将封装的中心设为原点,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呢,封装中心是软件自动计算的

网友:
    可以利用PIN脚的坐标使用ix,iy命令来调整

网友:
    选择pin number 然后输入管脚号

楼主(2011-09-23):
    这么久了,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