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加Logo的终极方案,不知在Allegro上效果如何,哪位试下贴个图,看效果如何

楼主(2010-12-15):
就以世博的徽标测试吧,这是在word里的效果,不知在allegro如何,
因我现在没用Allegro,也没装,所以麻烦哪位帮测试下看看效果如何贴个图上来。。。
就是把logo做成字体,然后在PCB里添加文字后指定相应的字体,实现logo的效果!
优点可想而知,仅自由缩放就足以堪称终极方案了,呵呵....

这是字体文件,下载后复制到系统字体文件夹里重启软件即可: Expo2010 logo

稍后再送这个字体,这个字体就不存在锯齿问题了:

楼主:
咋这么冷啊???

网友:
冬天来啦,能不冷啊

网友:
在下雪了

网友:
用illustrator 转换为 dxf 再导入Allegro 。 百试不爽!

网友A:
PCB里添加文字后指定相应的字体--楼主有没有考虑过怎样指定呢?这是一个图形。不能类似word里定义为系统调用的字库吧,实际allegro所有的字符控制都在ansifont里。如果楼主能实现,希望进一步说明。

我自己用到的方法却比较笨一点。还是dxf导入而已。但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上的效果不错哦!!

楼主:
哈哈,多谢多谢,终于有人回帖了
回evel:我是把图标做成了ttf字体实现的,压缩包里有TTF文件,是把这个世博的标识图片做成了ttf格式的字体

因此,理论上说啊,,,,凡是支持字体的软件,就可以输入任意大小的图标。。。就像在word里改字体、调字体大小那样的方便

楼主:
这是液晶型的字体,包括26个字母及10个阿拉伯数字

楼主:
这是在PADS中的效果,
PADS软件没做边沿光滑处理,相比Word里的效果很差
不过也不能怪人家,本来就是图片扫描进来的,所以做成的TTF里的边沿本身就没做好,不过弄好很不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多谢多谢,终于有人回帖了
回evel:我是把图标做成了ttf字体实现的,压缩包里有TTF文件,是把这个世 ...

很抱歉,Allegro不是word,不支持修改字体

所以就算你做成了字体,也只能在其他软件里把文字曲线化、图形化,再转为dxf导入allegro。
还不如就用你原来的图标在矢量编辑软件里直接处理来得方便。

楼主:
嗯???
堂堂Allegro啊,,,,咋不支持字体呢。。。。
俺的PADS都支持的很好啊。。。

网友B:
哈哈,支持字体正式pads 软件的优点.pads还有个优点就是灌铜操作.感觉allegro对文字的处理真的是很弱呢?

楼主:
哦?灌铜?Allegro怎么弄的?难道会不如PADS??
Allegro可是传说啊。。。

网友(2011-11-01):
引用 网友A:
PCB里添加文字后指定相应的字体--楼主有没有考虑过怎样指定呢?这是一个图形。不能类似word里定义为系统调用 ...

你这是怎么做的啊?

网友(2014-07-22):
引用 网友A:
PCB里添加文字后指定相应的字体--楼主有没有考虑过怎样指定呢?这是一个图形。不能类似word里定义为系统调 ...

大神,你是怎么弄得?
用什么软件导的?
效果真的很不错啊

网友(2017-07-29):
有没有可以直接输入中文的SKILL?

网友C(2020-08-27):
    用skill,有一种skill可以直接在allegro里面输入中文字符,还可以选择字体和设置大小,最直接最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skill,有一种skill可以直接在allegro里面输入中文字符,还可以选择字体和设置大小,最直接最方便的

那么在哪里可以找到呢

楼主(2021-02-08):
引用 网友B:
哈哈,支持字体正式pads 软件的优点.pads还有个优点就是灌铜操作.感觉allegro对文字的处理真的是很弱呢?

10年后的今天,堂堂Allegro还不支持吗?
最新的PADS效果怎么样了?一直没装呢。。。

网友(2023-05-27):
    权限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