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建的板子不能添加过孔? 有图 各位大虾过来看看!

楼主(2010-12-15):
在单击右键时 add  via 是灰色的  不能点 ,请问是不是哪里要设置

网友:
    在设置走线规则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加过孔,或者你添加的过孔不存在

楼主:
    嗯  是的 在设置走线规则的时候,没有加过孔   setup--constraints--physical(lines/vias)rule set ---set  values---  每个走规则里都要加      set  values 框太长了   下面那两个大框框没注意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