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导ASC 时出错

楼主(2010-12-15):
从高版本pads中导出ASC,再导入PADS时出现如图错误提示,经常一群友提醒说是某零件封装有问题,我查到是一个C-0402 封装的问题,只有全删掉才可以成功导入,换掉封装都不行,有哪个高人可以帮解决吗?

楼主:
哪位知道问题所在,请赐教,万分感谢!!急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可能是软件BUG吧,你导出成ASC3.0格式再导入看能不能解决

楼主:
这个PCB导不了3.0格式的ASC